[求助] 关于shield net 要不要加的问题。

楼主(2024-08-23):
我给cloclk net 加shield net , 但是工具加的不好 会有很多drc。
那我可以不加shield,clean掉timing,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shielding主要是为了抗干扰,需不需要主要看工艺和频率

网友:
可以route之后抽取下rc, 分析下SI,看是否有必要加shield net.

网友:
你报一下D-Ddelay,看一下需不需加shield

网友(2024-12-12):
没有noise 的话还好,越是先进的工艺对si 的敏感程度越高,对net delay 的影响也越大;能加还是加,要不然后期修起来很操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