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个自动添加层次的脚本

楼主(2024-08-23):
作用如下,在一个多边形A(没有斜角,都是九十度)的范围内自动添加3个多边形B.C.D的层次,B的边界距离A的边界为0.5um,C的边界距离A的边界为0.2um,D的形状和A一样。

网友A:
选中图形,然后运行就可以。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图形,然后运行就可以。你可以试试。

谢谢大佬请教一下这个层次a是HV drawing b是PW_HV drawing 这种我直接把a改成HV drawing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图形,然后运行就可以。你可以试试。

我这样试了一下没有成功,*Error* let: illegal binding form - "HV drawing"这是ciw报的error

网友A:
a b c d只是复制出的图形的一个代号之类的,这个不用改都行。
看你的改动,你应该是想要复制出的不同层次的图形吧。

网友:
你这样加一下层次调整的就行。a是原图形,层次不用修改;b是a放大0.5;c是a放大0.2;d是和a一样大的;
b、c、d具体层次根据你的要求修改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b c d只是复制出的图形的一个代号之类的,这个不用改都行。
看你的改动,你应该是想要复制出的不同层次的 ...

我试了一下不做任何改动,这样子脚本可以运行我后面可以自己换层,但是脚本效果是相反的,我想要的是a包住bcd,现在的效果是bc包住了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做任何改动,这样子脚本可以运行我后面可以自己换层,但是脚本效果是相反的,我想要的是a包 ...

我以为你是要放大,你要缩小到话,0.5改成-0.5,0.2该成-0.2就行。

修改层次我刚发了图片上来,不过还没审核通过。

网友A:
b=leSizeShape(b -0.5)
c=leSizeShape(c -0.2)
b~>lpp=list("HV"  "drawing")
c~>lpp=list("PW_HV"  "drawing")
d~>lpp=list("DIFF"  "drawing")
b、c、d你根据你要的层次修改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eSizeShape(b -0.5)
c=leSizeShape(c -0.2)
b~>lpp=list("HV"  "drawing")

你这个好像只能选择单个元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好像只能选择单个元素

car()这个函数换成那个函数可以选择多个啊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是要放大,你要缩小到话,0.5改成-0.5,0.2该成-0.2就行。

修改层次我刚发了图片上来,不过还没 ...

是的感谢我中午休息的时候想了下改成负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r()这个函数换成那个函数可以选择多个啊大佬

也可以多个,不过后边写法不同。不能用car,得用foreach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多个,不过后边写法不同。不能用car,得用foreach了。

a=geGetSelSet()
        a=cons(t a)
        for(i 0 length(a)-2 b=nth(c=i+1 a) d=dbCopyFig(b cv))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多个,不过后边写法不同。不能用car,得用foreach了。
a=geGetS ...

这样就可以选择多个元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可以选择多个元素了

嗯,可以的。

你也可以试试这样:
a=geGetSelSet()
foreach(a1 a
b=dbCopyFig(a1 c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的。

你也可以试试这样:

大佬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的。

你也可以试试这样:

foreach()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