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双刀切割

楼主(2024-08-23):
购买主题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20 信元资产 才能浏览

网友:
你是不是设置错了?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20 信元资产 才能浏览‘??

网友:
切割道 240um,很宽很宽,从时间和成本上考虑,只居中切割就行。
如果对die size 有要求,按你的方案靠近die边缘切割2次。

剩余宽度没有限制吧,要看外协实际加工能力吧,把切割道当成60um+120um(dummy die)+60um;理论上100多um的芯片也是有的。
注意控制切割参数,水流量等。

网友:
估计封装厂不同意做

网友:
双刀切是为了匹配die size 对吧;
如果die thickness 是原厚 且需要 LG+DS的话 确实有些棘手;
1)240um 去掉两侧KOZ 的要求, 再切2刀;
中间的Bone(孤岛) 最大极限也只有150um左右,划片容易掉die ,需要考虑die 的长宽比;

2)这样的话 划片膜选型比较关键,如果 要FC 上芯作业 就更麻烦了 估计要die fly;

3)在不考虑yield的条件,如果是dummy die 以上2条无法客服的话,可以通过die MPW 交错
作业满足需求,但是这样会浪费一半的wafer, 优点是绝对没有划片 和倒装工艺问题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