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自动打孔和连线的脚本

楼主(2024-08-26):
脚本作用:
  • 把选中的两组线自动连接---每组线可以是单根,或者多根;先选横线或者竖线都可以;
  • 打孔(最少两个);
  • 收多余线头,避免DRC问题。

脚本局限:只能横向打孔,不能竖向打孔
脚本用法:
  • 按快捷键5,出现线选,需要选两次,每次选择的线数量必须一致;
  • 你选择的线的顺序就是连接顺序,比如(A B C)和(a b c)两组线会按照(A a)(B b) (C c)连接。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咋回事呢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beginPt) - w2)
第88行少了一个变量

改成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1~>beginPt) - w2)

楼主:
抱歉,原版是在服务器里写的,我不会导出到windows系统里,所以这版是手打的,可能会有错误,请大家指正,这个是修改88行之后的

hiSetBindKey("Layout" "<Key>5" "LineAndVia()")
procedure(findx()
prog((obj obj1)
obj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return(lisy(obj obj1))
)
)
procedure(conline(list1 list2 dir)
let((s1 s2 w1 w2 a b c d s1b s1e s2b s2e dir tt tt2 area)
        x = length(list1)
        while(x>0
                s1 = car(nth(x-1 list1))
                s2 = car(nth(x-1 list2))
                w1 = s1~>width/2
                w2 = s1~>width/2
                a = caar(nth(0 list1)~>beginPt)
                b = caar(nth(x-1 list1)~>beginPt)
                c = cadar(nth(0 list2)~>beginPt)
                d = cadar(nth(x-1 list2)~>beginPt)
        cond(
                ((b-a)*(d-c)>0 tt = 1)
                ((b-a)*(d-c)<0 tt = 0)
        )
        s1b = s1~>beginPt s1e = s1~>endPt
        s2b = s1~>beginPt s2e = s1~>endPt
        cond(
                (dir == "7"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F"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2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J"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dir == "L"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已修改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
        x = x - 1
)
)
procedure(CreatVia(listin t1)
        let((t1 techFile 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
                cond(
                        (t1 == 0 t2 = "centerRight")
                        (t1 == 1 t2 = "centerLeft")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d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viaAlignment = t2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 2
                myViaOptions~>createInRoute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preventDRCWithNeighbors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cutBBoxOrientation = "horizontal"
                viaGenerateViasInArea(deGetCellView() listin myViaOptions)
                )
        )
procedure(LineAndVia()
        let((selid sel1 sel2 sel1lx sel1ly sel1rx sel1ry sel2lx sel2ly sel2rx sel2ry dir)
                selid = findx()
                sel1 = car(selid)
                sel2 = cadr(selid)
                if(length(sel1) != length(sel2)
                        then
                                printf("chong xin xuan ze !")
                        else
                                when(caar(car(sel1)~>beginPt) != caar(car(sel1)~>endPt)
                                        sel1 = cadr(selid)
                                        sel2 = car(selid)
                                        )
                                sel1lx = caar(car(car(sel1)~>bBox)) sel1ly = cadar(car(car(sel1)~>bBox))
                                sel1rx = caadr(car(car(sel1)~>bBox)) sel1ry = cadadr(car(car(sel1)~>bBox))
                                sel2lx = caar(car(car(sel2)~>bBox)) sel2ly = cadar(car(car(sel2)~>bBox))
                                sel2rx = caadr(car(car(sel2)~>bBox)) sel2ry = cadadr(car(car(sel2)~>bBox))
                                cond(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7"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F"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J"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L"
                                                conline(sel1 sel2 dir)

                                                )
                                        )
                        )
                )
        )

网友B:
佬改完之后的少个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佬改完之后的少个括号

哪里少了

网友C:
为啥会显示这个

括号问题解决了 为啥显示undefined

括号问题解决了 为啥显示undefined

网友B:
佬,括号问题解决了为啥用不了,需要根据工艺做调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会显示这个

这个是函数没有定义成功的意思,你发一下你写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佬,括号问题解决了为啥用不了,需要根据工艺做调整么

是报了什么错误吗?

网友C:
procedure(findx()
prog((obj obj1)
obj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return(lisy(obj obj1))
)
)

procedure(conline(list1 list2 dir)
let((s1 s2 w1 w2 a b c d s1b s1e s2b s2e dir tt tt2 area)
        x = length(list1)
        while(x>0
                s1 = car(nth(x-1 list1))
                s2 = car(nth(x-1 list2))
                w1 = s1~>width/2
                w2 = s1~>width/2
                a = caar(nth(0 list1)~>beginPt)
                b = caar(nth(x-1 list1)~>beginPt)
                c = cadar(nth(0 list2)~>beginPt)
                d = cadar(nth(x-1 list2)~>beginPt)
        cond(
                ((b-a)*(d-c)>0 tt = 1)
                ((b-a)*(d-c)<0 tt = 0)
        )
        s1b = s1~>beginPt s1e = s1~>endPt
        s2b = s1~>beginPt s2e = s1~>endPt
        cond(
                (dir == "7"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F"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2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J"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dir == "L"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
        x = x - 1
)
)
procedure(CreatVia(listin t1)
        let((t1 techFile 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
                cond(
                        (t1 == 0 t2 = "centerRight")
                        (t1 == 1 t2 = "centerLeft")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d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viaAlignment = t2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 2
                myViaOptions~>createInRoute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preventDRCWithNeighbors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cutBBoxOrientation = "horizontal"
                viaGenerateViasInArea(deGetCellView() listin myViaOptions)
                )
        )
procedure(LineAndVia()
        let((selid sel1 sel2 sel1lx sel1ly sel1rx sel1ry sel2lx sel2ly sel2rx sel2ry dir)
                selid = findx()
                sel1 = car(selid)
                sel2 = cadr(selid)
                if(length(sel1) != length(sel2)
                        then
                                printf("chong xin xuan ze !")
                        else
                                when(caar(car(sel1)~>beginPt) != caar(car(sel1)~>endPt)
                                        sel1 = cadr(selid)
                                        sel2 = car(selid)
                                        )
                                sel1lx = caar(car(car(sel1)~>bBox)) sel1ly = cadar(car(car(sel1)~>bBox))
                                sel1rx = caadr(car(car(sel1)~>bBox)) sel1ry = cadadr(car(car(sel1)~>bBox))
                                sel2lx = caar(car(car(sel2)~>bBox)) sel2ly = cadar(car(car(sel2)~>bBox))
                                sel2rx = caadr(car(car(sel2)~>bBox)) sel2ry = cadadr(car(car(sel2)~>bBox))
                                cond(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7"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F"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J"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L"
                                                conline(sel1 sel2 dir)

                                                )
                                        )
                        )
                )
        )

)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5" "LineAndVi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报了什么错误吗?

功能导入正常但是会报这个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导入正常但是会报这个错

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导入正常但是会报这个错

你括号加在哪儿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导入正常但是会报这个错

不好意思,手打的错误有点多,这个是第6行的

return(lisy(obj obj1))
改成return(list(obj obj1))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Key>5" "LineAndVia()")
procedure(findx()
prog((obj obj1)
obj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return(list(obj obj1))   ;已修改
)
)
procedure(conline(list1 list2 dir)
let((s1 s2 w1 w2 a b c d s1b s1e s2b s2e dir tt tt2 area)
        x = length(list1)
        while(x>0
                s1 = car(nth(x-1 list1))
                s2 = car(nth(x-1 list2))
                w1 = s1~>width/2
                w2 = s1~>width/2
                a = caar(nth(0 list1)~>beginPt)
                b = caar(nth(x-1 list1)~>beginPt)
                c = cadar(nth(0 list2)~>beginPt)
                d = cadar(nth(x-1 list2)~>beginPt)
        cond(
                ((b-a)*(d-c)>0 tt = 1)
                ((b-a)*(d-c)<0 tt = 0)
        )
        s1b = s1~>beginPt s1e = s1~>endPt
        s2b = s1~>beginPt s2e = s1~>endPt
        cond(
                (dir == "7"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F"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2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J"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dir == "L"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已修改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
        x = x - 1
)
)
)  ;这里加了一个括号
procedure(CreatVia(listin t1)
        let((t1 techFile 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
                cond(
                        (t1 == 0 t2 = "centerRight")
                        (t1 == 1 t2 = "centerLeft")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d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viaAlignment = t2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 2
                myViaOptions~>createInRoute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preventDRCWithNeighbors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cutBBoxOrientation = "horizontal"
                viaGenerateViasInArea(deGetCellView() listin myViaOptions)
                )
        )
procedure(LineAndVia()
        let((selid sel1 sel2 sel1lx sel1ly sel1rx sel1ry sel2lx sel2ly sel2rx sel2ry dir)
                selid = findx()
                sel1 = car(selid)
                sel2 = cadr(selid)
                if(length(sel1) != length(sel2)
                        then
                                printf("chong xin xuan ze !")
                        else
                                when(caar(car(sel1)~>beginPt) != caar(car(sel1)~>endPt)
                                        sel1 = cadr(selid)
                                        sel2 = car(selid)
                                        )
                                sel1lx = caar(car(car(sel1)~>bBox)) sel1ly = cadar(car(car(sel1)~>bBox))
                                sel1rx = caadr(car(car(sel1)~>bBox)) sel1ry = cadadr(car(car(sel1)~>bBox))
                                sel2lx = caar(car(car(sel2)~>bBox)) sel2ly = cadar(car(car(sel2)~>bBox))
                                sel2rx = caadr(car(car(sel2)~>bBox)) sel2ry = cadadr(car(car(sel2)~>bBox))
                                cond(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7"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F"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J"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L"
                                                conline(sel1 sel2 dir)

                                                )
                                        )
                        )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5" "LineAndVia()")
procedure(findx()
prog((obj obj1)

大佬 按照你的操作方法 试了 脚本正常load 进去了 没有反应啊 可以正常选中线 没有vi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 按照你的操作方法 试了 脚本正常load 进去了 没有反应啊 可以正常选中线 没有via ...

线也没有变化吗?

运行之后的CIW窗口我看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也没有变化吗?

运行之后的CIW窗口我看一下呢

就是这样的线也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5" "LineAndVia()")
procedure(findx()
prog((obj obj1)

佬,改完之后报了这个错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Key>5" "LineAndVia()")
procedure(findx()
prog((obj obj1)
obj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return(list(obj obj1))   ;已修改
)
)
procedure(conline(list1 list2 dir)
let((s1 s2 w1 w2 a b c d s1b s1e s2b s2e tt tt2 area)   ;已修改,删掉了dir
        x = length(list1)
        while(x>0
                s1 = car(nth(x-1 list1))
                s2 = car(nth(x-1 list2))
                w1 = s1~>width/2
                w2 = s1~>width/2
                a = caar(nth(0 list1)~>beginPt)
                b = caar(nth(x-1 list1)~>beginPt)
                c = cadar(nth(0 list2)~>beginPt)
                d = cadar(nth(x-1 list2)~>beginPt)
        cond(
                ((b-a)*(d-c)>0 tt = 1)
                ((b-a)*(d-c)<0 tt = 0)
        )
        s1b = s1~>beginPt s1e = s1~>endPt
        s2b = s1~>beginPt s2e = s1~>endPt
        cond(
                (dir == "7"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F"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2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J"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dir == "L"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已修改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
        x = x - 1
)
)
)  ;这里加了一个括号
procedure(CreatVia(listin t1)
       let((techFile 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  ;已修改,删掉了t1
                cond(
                        (t1 == 0 t2 = "centerRight")
                        (t1 == 1 t2 = "centerLeft")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d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viaAlignment = t2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 2
                myViaOptions~>createInRoute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preventDRCWithNeighbors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cutBBoxOrientation = "horizontal"
                viaGenerateViasInArea(deGetCellView() listin myViaOptions)
                )
        )
procedure(LineAndVia()
        let((selid sel1 sel2 sel1lx sel1ly sel1rx sel1ry sel2lx sel2ly sel2rx sel2ry dir)
                selid = findx()
                sel1 = car(selid)
                sel2 = cadr(selid)
                if(length(sel1) != length(sel2)
                        then
                                printf("chong xin xuan ze !")
                        else
                                when(caar(car(sel1)~>beginPt) != caar(car(sel1)~>endPt)
                                        sel1 = cadr(selid)
                                        sel2 = car(selid)
                                        )
                                sel1lx = caar(car(car(sel1)~>bBox)) sel1ly = cadar(car(car(sel1)~>bBox))
                                sel1rx = caadr(car(car(sel1)~>bBox)) sel1ry = cadadr(car(car(sel1)~>bBox))
                                sel2lx = caar(car(car(sel2)~>bBox)) sel2ly = cadar(car(car(sel2)~>bBox))
                                sel2rx = caadr(car(car(sel2)~>bBox)) sel2ry = cadadr(car(car(sel2)~>bBox))
                                cond(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7"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F"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J"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L"
                                                conline(sel1 sel2 dir)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佬,改完之后报了这个错

这个线是要求panthSeg,你是用path画的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线是要求panthSeg,你是用path画的线吗?

大佬能搞个Wire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搞个Wire线的吗

wire线画出来的就是pathSe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线是要求panthSeg,你是用path画的线吗?

我是wire线,不过还是谢谢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线是要求panthSeg,你是用path画的线吗?

那好像我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线是要求panthSeg,你是用path画的线吗?

不太对啊,佬我wire线和path线都没有反应啊,是需要xl关系么

报Debug 51>

哦,可以了wire线可以,但是不会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对啊,佬我wire线和path线都没有反应啊,是需要xl关系么

报Debug 51>

不需要XL关系,线正常可以动,不能打孔,这个我再看一下

  你可以在116行后面加上
print(t2)
print(myViaOptions~>automatic~>??)
把这两句加上,运行一下,我看看CIW结果

网友C:
线可以正常收缩了 不打孔i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线可以正常收缩了 不打孔i

找到原因了 617 没有viaGetViaoptions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XL关系,线正常可以动,不能打孔,这个我再看一下

  你可以在116行后面加上

这样滴

楼主:
第110行写错了,已修改

hiSetBindKey("Layout" "<Key>5" "LineAndVia()")
procedure(findx()
prog((obj obj1)
obj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return(list(obj obj1))   ;已修改
)
)
procedure(conline(list1 list2 dir)
let((s1 s2 w1 w2 a b c d s1b s1e s2b s2e tt tt2 area)   ;已修改,删掉了dir
        x = length(list1)
        while(x>0
                s1 = car(nth(x-1 list1))
                s2 = car(nth(x-1 list2))
                w1 = s1~>width/2
                w2 = s1~>width/2
                a = caar(nth(0 list1)~>beginPt)
                b = caar(nth(x-1 list1)~>beginPt)
                c = cadar(nth(0 list2)~>beginPt)
                d = cadar(nth(x-1 list2)~>beginPt)
        cond(
                ((b-a)*(d-c)>0 tt = 1)
                ((b-a)*(d-c)<0 tt = 0)
        )
        s1b = s1~>beginPt s1e = s1~>endPt
        s2b = s1~>beginPt s2e = s1~>endPt
        cond(
                (dir == "7"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F"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tt2 = abs(tt-1)
                        CreatVia(area tt2)
                )
                (dir == "J"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 0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dir == "L"
                        when(cadr(s1b) - cadr(s1e) > 0
                                dbSetPathSegPoints(s1 s1e s1b)
                                )
                        when(car(s2b) - car(s2e)
                                dbSetPathSegPoints(s2 s2e s2b)
                                )
                        s1~>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cadr(s2~>beginPt) - w2)  ;已修改
                        s2~>beginPt =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area = list(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list(car(s1~>beginPt) + w1 cadr(s2~>beginPt) - w2)
                        )
                        CreatVia(area tt)
                        )
        )
        x = x - 1
)
)
)  ;这里加了一个括号
procedure(CreatVia(listin t1)
       let((techFile 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  ;已修改,删掉了t1
                cond(
                        (t1 == 0 t2 = "centerRight")
                        (t1 == 1 t2 = "centerLeft")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已修改,函数名为cstFindConstraintGroupIn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viaAlignment = t2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 2
                myViaOptions~>createInRoute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preventDRCWithNeighbors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cutBBoxOrientation = "horizontal"
                viaGenerateViasInArea(deGetCellView() listin myViaOptions)
                )
        )
procedure(LineAndVia()
        let((selid sel1 sel2 sel1lx sel1ly sel1rx sel1ry sel2lx sel2ly sel2rx sel2ry dir)
                selid = findx()
                sel1 = car(selid)
                sel2 = cadr(selid)
                if(length(sel1) != length(sel2)
                        then
                                printf("chong xin xuan ze !")
                        else
                                when(caar(car(sel1)~>beginPt) != caar(car(sel1)~>endPt)
                                        sel1 = cadr(selid)
                                        sel2 = car(selid)
                                        )
                                sel1lx = caar(car(car(sel1)~>bBox)) sel1ly = cadar(car(car(sel1)~>bBox))
                                sel1rx = caadr(car(car(sel1)~>bBox)) sel1ry = cadadr(car(car(sel1)~>bBox))
                                sel2lx = caar(car(car(sel2)~>bBox)) sel2ly = cadar(car(car(sel2)~>bBox))
                                sel2rx = caadr(car(car(sel2)~>bBox)) sel2ry = cadadr(car(car(sel2)~>bBox))
                                cond(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7"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ly > (sel1ry + sel1ly)/2
                                                dir = "F"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l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J"
                                                conline(sel1 sel2 dir)
                                                )
                                        ((sel2rx + sel2lx)/2 > sel1rx && sel2ry < (sel1ry + sel1ly)/2
                                                dir = "L"
                                                conline(sel1 sel2 dir)

                                                )
                                        )
                        )
                )
        )

网友(点评):
代码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110行写错了,已修改

hiSetBindKey("Layout" "5" "LineAndVia()")

又出现新的问题了,而且也没有打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出现新的问题了,而且也没有打出孔

你在110行后面加上

print(techFile)
print(constraintGroupId)
我看一下CIW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原因了 617 没有viaGetViaoptions这个函数

我用的就是617,有这个函数,你看一下大小写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可以正常收缩了 不打孔i

这个错误已经修改了,函数名写错了
第110行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617,有这个函数,你看一下大小写是不是写错了

我直接复制的你的 显示没有viaGetViaOptions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复制的你的 显示没有viaGetViaOptions

我的617 搜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17 搜不到呀

这个不太清楚,我这边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清楚,我这边是有的

辛苦大佬解惑了

网友:
没啥用唉

网友E:
试了下,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下,不起作用

按快捷5以后需要手动选线,鼠标点击空白处点一下,拖动鼠标会出来一条线,让这根线经过第一组线,回车;这时再点击空白处,拖动鼠标会出来一根线,让这根线经过第二组线,按回车就可以了,没有选成功线,脚本无法计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快捷5以后需要手动选线,鼠标点击空白处点一下,拖动鼠标会出来一条线,让这根线经过第一组线,回车; ...

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反应。。。

可以正常选线吗?

网友:
可以选线,选完后没反应

网友F(2024-10-17):
大佬,我的也是只连线不打孔,而且我每次只能连一条线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的也是只连线不打孔,而且我每次只能连一条线

解决了吗?遇到同款问题了

网友(2025-05-03):
skillcad不就是能实现了吗

网友G(2025-06-12):
成功了,就是原来的M1线没了。
不过还是很好用!
谢佬!

网友H:
想请教一下,一般这样的脚本要复制到哪个里面可以使用,从来没有用过脚本的小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成功了,就是原来的M1线没了。
不过还是很好用!
谢佬!

大佬,能发下最终成功的代码吗?我看前面的评论里面,shill报了挺多错的,没敢复制。

网友(点评):
本贴第四页的代码,我点评了代码有效的那个。 不过我找到了更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能发下最终成功的代码吗?我看前面的评论里面,shill报了挺多错的,没敢复制。 ...

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想请教一下,一般这样的脚本要复制到哪个里面可以使用,从来没有用过脚本的小白 ...

复制到自己的home工作文件夹下面,然后在自己home文件夹里面按ctrl+h,找到.cdsint文件夹,打开,然后设置快捷键就可以用了。
快捷键设置语句一般为:hiSetBindkey("Layout" "key<>" "脚本名.il" )key的设置按自己的喜好来就行。
前提是这个脚本得run得通,不然ciw窗口会报很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成功了,就是原来的M1线没了。
不过还是很好用!
谢佬!

你好,就是你用的virtuoso版本是61几的呀?我用博主之前发的那个代码run不通,而且我找了其他地方的skill跑了好几遍,都是到处出各种错,不知大佬能否割爱一下,分享下更简便的skill代码呀,不胜感激

网友(2025-08-12):
引用 网友I:
复制到自己的home工作文件夹下面,然后在自己home文件夹里面按ctrl+h,找到.cdsint文件夹,打开,然后设 ...

.cdsinit吧?

网友:
嗯嗯,是的,没打全。

网友(2025-09-29):
大佬 我运行时 ciw窗口弹出 unbond variable -when ,请问这在哪里查看定义的一些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cedure(findx()
prog((obj obj1)
obj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您好 您这个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10行写错了,已修改

hiSetBindKey("Layout" "5" "LineAndVia()")

明显有个if地方少个<0 ,佬们看到这种错误,自动不上了还是直接没有if到这个环节 应用 的场景直接跳过 所以 成功的?

网友:
代码已经复现,有需要可以回复我的帖子 我帮大家解决问题!mark一下  也可以私聊。最近在学习脚本,有新的用法的脚本带上源码可以私聊我 我帮忙复现。

网友:
是用於那個Layout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