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好了FPGA bitfile

楼主(2024-08-23):
做好了FPGA bitfile
里面有一个MCMM

感觉MCMM输出的clock 频率不太对,

怎么测量这个clock的频率

网友A:
频率不高MUX到PAD上测,频率高就先分频在拉到PAD上测呗。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高MUX到PAD上测,频率高就先分频在拉到PAD上测呗。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

为啥要分频??能测试的频率范围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要分频??能测试的频率范围是??

看你FPGA IO的输出能力、PCB上的走线和测量工具呗,频率越低对这些东西的要求越低

网友(2024-10-10):
用另外一个时钟,写个计数器一直计数

网友:
用一个基准时钟,去检查该时钟(有时可以分频)的高低电平,比如100MHZ 检测 10MHZ,理论上高低电平计数都应该是5,时钟沿有偏移,4 5 6 都可以认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