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带隙的温度曲线在高温时有震荡的原因

楼主(2024-08-23):
有没有大佬见过带隙的温度曲线在高温125度左右时有振荡的现象呀,找不到电路中的原因了

网友:
这波形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是不是跑DC的时候扫描类型选的自动啊?试一试线性,然后自己设置step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retol和abstol的问题,提高精度就行

网友:
在相应温度点下,check tran仿真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大概率就是仿真精度及步长相关问题

楼主:
确实是仿真步长的问题,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