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shell的mbist没有生成测试电路

楼主(2024-08-23):
新人做mbist遇到问题,恳请各位大佬能够指点一下。

问题:在使用tessent -shell对项目的RAM和ROM生成mbist电路时,RAM能够正常生成电路并且通过仿真测试。但是却始终无法生成ROM的电路,看波形ROM只有clk端口有信号,片选和输出使能信号正常,但是Addr端口为X,没有对应的mbist电路生成。

在我的rtl中,ROM的Addr端口来源是有一段逻辑代码的,请问这个地址端口上逻辑是否会影响tessent工具识别rom?
还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大佬,ROM是否需要什么特别的指令来把读取rom_code_file?当前在.tessent文件和rom.v文件里都写了rom_code_file的路径,应该不需要其他的指令了吧?
现在一直找不到文件和操作上有什么问题,因为RAM与ROM的文件和步骤是一样的,在同一个项目里,但ROM看起来没有被工具识别出来。

网友:
有仔细检查过日志文件吗?没有报什么错?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帖子,求助呀

楼主(2024-10-15):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帖子,求助呀

谢谢回复,是因为运行的tb是测retention的,因此才没有rom相关的测试。

网友:
吃library做,lib定义好需要的各端口以及内部行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因为运行的tb是测retention的,因此才没有rom相关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