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求大神幫忙寫個開關的SKILL

楼主(2024-08-23):
有沒有什麼設定?或者寫個SKILL!可以在不顯示這個selection Options這個視窗的情況設定一個熱鍵開啟關閉Via Partial Selection

网友:
hiGetCurrentWindow()~>selectPartialVia=t
hiGetCurrentWindow()~>selectPartialVia=nil

网友A:
procedure(partialViaSwitch()
let(()
cv=hiGetCurrentWindow()
if(cv~>selectPartialVia then
cv~>selectPartialVia=nil else
cv~>selectPartialVia=t)
))
自己设置一快捷键

楼主:
Error* procedure: too few arguments (at least 2 expected, 1 given) - (partialViaSwitch())
ERROR
出現這樣的訊息!
我寫成這樣對嗎?
procedure(partialViaSwitch()
let(()
cv=hiGetCurrentWindow()
if(cv~>selectPartialVia then
cv~>selectPartialVia=nil else
cv~>selectPartialVia=t)
))

hiSetBindKey("Layout" "<Key>F3" "procedure(partialVia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partialViaSwitch()
let(()
cv=hiGetCurrentWindow()

Error* procedure: too few arguments (at least 2 expected, 1 given) - (partialViaSwitch())
ERROR
出現這樣的訊息!
我寫成這樣對嗎?
procedure(partialViaSwitch()
let(()
cv=hiGetCurrentWindow()
if(cv~>selectPartialVia then
cv~>selectPartialVia=nil else
cv~>selectPartialVia=t)
))

hiSetBindKey("Layout" "<Key>F3" "procedure(partialViaSwitch()")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Key>F3" "partialViaSwitch()")

网友:
在勾选好你提到的设置后,在ciw窗口点击options,下拉窗口中点选save defauls,保存路径选择vittuoso的启动路径下面,其他类似的的设置可以一并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partialViaSwitch()
let(()
cv=hiGetCurrentWindow()

非常感謝!可以再幫忙寫一個!也是一樣一個熱鍵就可以切換Stack跟Auto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可以再幫忙寫一個!也是一樣一個熱鍵就可以切換Stack跟Auto嗎?

envSetVal("layout" "viaMode" 'cyclic "Auto")

envSetVal("layout" "viaMode" 'cyclic "Stack")
分别将这两个设成快捷键呗

网友(2025-04-19):
引用 网友A:
envSetVal("layout" "viaMode" 'cyclic "Auto")

envSetVal("layout" "viaMode" 'cyclic "Stack")

大佬厉害,这种方式非常简洁。想请教一下大佬,怎么确定layout中,哪些设置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快速修改,以及变量的类型如何确定是cyclic的呢?

Create Via时,”Auto“模式中,设置Create Via Options中的层次选项,是否也可以直接设置变量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