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熟悉东部0.18的DRC规则的大佬吗

楼主(2024-08-23):
内部电路报LU的错,没接PAD不是IO,但是DRC当IO电路处理了,这种通常要怎么处理?是不是DRC的什么开关需要关掉?关键是我把elpnp_var1p这个ESD放进来就会报这个问题,不知道DRC是怎么识别IO和非IO的,有没有熟悉东部的规则的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
很有可能是把GND、VCC认成IO PAD了,这个latch up的判断机制就是看是否直接与IO pad连接,在我上一个项目中,GND、VCC的名字为VN、VP,也出现了类似问题,是通过用txt层次打两个abel在pad上解决的,分别打上:“GND” “Not LU PAD”以及“VCC” “Not LU PAD”,可以试试看

网友:
有些工艺,认LUP rule分两种一种是layer,另一种是text。你这个可能是开了认text的LUP rule,并把VDD和VSS 写成到了IO 栏里, rule option 改成认layer的可能就好了

网友A:
你好,请多看看文档。

Latchup这章前给了“Definition for Layout Rules”,对一下关键词进行了详细描述,其后还有图示解释。

而且,文档中有对LU.LV.2a这个规则的详细解释,里面描述了DRC是怎么判定LV I/O NMOS的,分两种:

  • LV I/O NMOS are defined by NACT interacting with ESDMY layer and (V2 or V5 or V7)。 这种情况情况,只通过ESDMY和电压标志层来判断,与PAD无关。
  • or interacting with ESDMY layer and (V2 or V5 or V7) connected to an I/O Pad directly。 这种情况,考虑P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多看看文档。

Latchup这章前给了“Definition for Layout Rules”,对一下关键词进行了详细描述 ...

每次大佬都解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