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scode补偿的位置和主极点大小的关系

楼主(2024-08-23):
拉扎维有公式推导,cascode补偿主极点的位置和米勒补偿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与cascode MOS无关,即w=1/(gmp*Rout*Cc*R1),gmp是输出级的跨导,R1为第一级的输出阻抗。

但是我在仿真时发现,对于图中的两级LDO,cascode补偿电容Cc连接到A/B/C三个不同的位置主极点确实不同的,其中连接到A和C均为cascode补偿,连接到B为米勒补偿,仿真结果却是A和B处的主极点一样,C处主极点比米勒补偿的大,大概是2倍多,这是为什么呢,改动了N管的cascode管的尺寸又确实对主极点没有影响,求助

(仿真结果在评论中

楼主:
仿真结果在这里

网友:
帮顶一下,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A:
不是主极点问题,GBW=gm1/Cc有问题!要不gm1被加倍了,要不就是Cc减半了。估计,你犯低级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主极点问题,GBW=gm1/Cc有问题!要不gm1被加倍了,要不就是Cc减半了。估计,你犯低级错误了! ...

感谢您的解答!刚刚发现理想cap下是三个节点的主极点一样的,换成实际工艺中的管子就会出现我提问的现象(图中是我仿真完后schematic为了方便记录换成了理想cap),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刚刚发现理想cap下是三个节点的主极点一样的,换成实际工艺中的管子就会出现我提问的现象 ...

gm1没有问题,就是Cc的问题,就好好查查Cc的值吧?检查一下netlist,看看真实的Cc值是怎样的。

zwtang
2024/8/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1没有问题,就是Cc的问题,就好好查查Cc的值吧?检查一下netlist,看看真实的Cc值是怎样的。

zwtang

是的前辈,我刚才的表达有误,理想cap下是对的,换成工艺库中的cap就出现C点主极点位置不对的问题,在DC下我print cap的值,电容值在每个连接节点没有变化,请问前辈,这样查出来的Cc值是真实的吗?如果不是真实的应该怎样查看它的真实值呢

网友B:
是不是因为接C点时电容两端压差太小了,比如0.几V了,容值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接C点时电容两端压差太小了,比如0.几V了,容值变小了。

是这样的 一直以为只有MOS电容会有工作区域的问题,不知道mom电容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