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DAC跳变的问题

楼主(2024-08-23):
本人在做有关ADC的毕设,在仿真DAC的部分时发现DAC跳变时会有一小段误差,如图1中红圈所示。该误差有将近8mv的大小已经远超设计的1LSB大小了,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该如何解决?

图1 DAC波形(红圈处存在误差)

图1 DAC波形(红圈处存在误差)

图2 没有红圈的DAC波形

图2 没有红圈的DAC波形

图3 比较器的结构图

图3 比较器的结构图

图4 DAC的结构图

图4 DAC的结构图

图5 DAC+比较器时钟波形

图5 DAC+比较器时钟波形

网友A:
时钟馈通有无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馈通有无可能

请问是否是ADC采样开关处的时钟馈通所造成的影响?我的开关是这种栅压自举的结构,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增大负载电容能够减小时钟馈通吗?

网友:
桥接电容取整数的话确实会这样有个跳变,可以先换成分数的看看效果,后续估计是得加上校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