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D后面加DFF作为retimer优化效果不明显,和文章不太一样,求教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4-08-23):
(图片)

网友A:
pnoise仿真设置里面用jitter而不是timeaverage,选择需要重定时的上升或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oise仿真设置里面用jitter而不是timeaverage,选择需要重定时的上升或下降沿

感谢,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oise仿真设置里面用jitter而不是timeaverage,选择需要重定时的上升或下降沿

可以再请教下这边怎么设置吗 下载 (5).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