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后提中用HCELL屏蔽了部分模块,但报了这些模块中diode的ERROR?!

楼主(2024-08-23):
请教大家,如题!在PEX后提中为了屏蔽一些模块,做了HCELL后。RUN PEX,发现报了一些模块内diode的ERROR,因为是BCD工艺,电路里会加了些对应的ISO_RING环的diode,但这个错该如果解决掉?!让PEX屏蔽模块后也可以正常跑对。常规检查LVS/PEX都已经过了。万分感谢!

网友:
电路为啥要加,电路加了,版图没有啊,你这是

楼主:
ISO ring会有一个DIO产生,电路里也需要加下。目前这问题还是通过正常的电路添加dio以及BOX相应模块,获得正确结果。

网友(2024-11-22):
请问楼主后续怎么解决的?

楼主:
该情况比较特殊些,建议大部分或比较重要的模块还是全部后提看下,这类屏蔽只做中间版本操作。之前是因为BCD工艺,其实就是将PEX run的结果,在电路里将相应的dio都加在具有层次化的该模块的最顶层上,可以过。从前后后提参数对比,确实值有了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