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使用求助

楼主(2024-08-24):
请问如果课题组里有服务器,我后续在服务器中使用cadence需要我提前准备什么吗?
虚拟机是自己下载,还是等课题组把相应的虚拟机发我呀,不大了解这些。

求助各位哥哥姐姐了!

网友A:
下载一个VNC viewer就好了,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VNC viewer就好了,很方便

谢谢哥哥!

网友B:
上server了一般都直接上linux system吧,不需要虚拟机。甚至也不用下载任何其它非原生软件,win的话自带的远程访问就可以给你很好的体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server了一般都直接上linux system吧,不需要虚拟机。甚至也不用下载任何其它非原生软件,win的话自带的 ...

谢谢哥!

网友(2024-09-24):
下载vnc viewer或者Xmanage,不需要虚拟机

网友(2024-11-09):
xmanager用来连接服务器,xftp用于电脑和服务器之间交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