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 求助!vcs的partition compile,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楼主(2024-08-24):
hi  各位大佬们:

你们是怎么使用partcomp 加速编译的,我使用加了这个vcs编译命令之后,编译时间上并没有减少,请各路大佬指点!

网友:
我试过类似三步法的编译设置。
把dut按模块编译好,最后elab。
但是时间优化有限,最后只提升了30几秒的时间。

楼主:
我们现在是两步法,不过你能说说你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嘛?我也想试试看

网友A:
三步法才行,把rtl,验证环境分别编成不同的库,再elab。如果验证改了,只用重新编对应的那个库再elab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步法才行,把rtl,验证环境分别编成不同的库,再elab。如果验证改了,只用重新编对应的那个库再elab就行 ...

如果是编译成不同的库的话,两步法也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具体实践过。在解决module重名的时候有用到使用不同的库。

网友B:
首先看你是怎么用的,命令选项是啥。
partition compile在第一次编译的时候是有可能比不加partition选项的时候更慢的,取决于当前机器的状态和你分配的cpu数量。
在第一次以后再编译,速度会明显提升,因为后面只会编译已经修改过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你是怎么用的,命令选项是啥。
partition compile在第一次编译的时候是有可能比不加partition选项的 ...

我是按照这篇文章的描述来操作的,实际效果不咋理想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541735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这篇文章的描述来操作的,实际效果不咋理想

实际效果要看代码的规模。一般模块级别的代码收益微乎其微,但是SST或者TOP的环境,收益就很明显很可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这篇文章的描述来操作的,实际效果不咋理想

看看pcmakeprof的结果。

这种优化跟代码风格是耦合的,可能写的就不适合分块。硬要用的话得对环境做一下划分。
我也遇到过使用分块编译效果很差的环境,原因是环境里只有1个pkg包了代码,因此不可能分块。但是我手动把pkg里吃的文件按逻辑分成很多个pkg来装,分块优化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