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问题求助

楼主(2024-08-24):
在跑tessent的例子的时候,需要读入一个tcd_memory文件。但是我用工具生成ram的时候,没有这个tcd_memory文件,请问这个文件是自己手写的还是tessent工具通过某些脚本生成的?或者有些ram生成工具会成这个文件,只是我们的没有。

网友A:
memory complier的时候会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ory complier的时候会产生

我的这个工艺比较老,不会产生tcd_memory格式的文件,只产生了一个.mbist格式的文件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这时什么工具呢

网友:
就是这个.mbi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工艺比较老,不会产生tcd_memory格式的文件,只产生了一个.mbist格式的文件
...

这个.mbsit原本是给lv flow吃的库文件,tessent shell也支持这种语法,可以直接吃。

网友:
不要看后缀,很多后缀是不一样的,要打开文件看下格式是否符合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bsit原本是给lv flow吃的库文件,tessent shell也支持这种语法,可以直接吃。
...

mentor收购logicvision,基于logicvision的工具开发了tessent,于是天然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