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Explorer 仿真求助

楼主(2024-08-24):
QUESTION (EXPLORER-1921): Failed to start new job after 3 attempts. Possible reasons could be1. The machine selected in the current lob Setup Policy is not reachable.2. The Cadence hierarchy is not detected, not installed properly ornot compatible on the machine selected in the current job Setup Policy.3. job start script /home/techlib/smic180/PDK/1 P6M/.tmp_master/.cmddir0/swifjob39 is not found on the remote machine(s)
Do you want to retry with the current setup?

求助各位前辈和大佬,这个仿真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呀,怎么解决呀?

仿真失败

仿真失败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以前遇到过,重启一下virtuoso就行了

网友(2024-11-19):
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25-01-17):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请问解决了吗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