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

楼主(2024-08-24):
两级运放共源放大器输出级是选PMOS还是NMOS作为放大管啊,我看好像都是选择PMOS,有哪位大佬知道原因吗?第一级是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还有闪烁噪声为什么和面积成反比呢,闪烁噪声和界面的悬挂件有关,可是面积增大悬挂件的数目不也是增加的吗?

网友:
N管输入还是P管输入一般是看输入信号的范围,P管适合低电压范围,N管相反。

网友:
第二级是由第一级的输出形态决定的,共模低就是n管,共模高就是p管

网友:
电子迁移率的区别,pmos的noise会比相同面积下的nmos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