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斩波带隙遇到bug???大佬请进

楼主(2024-08-26):
大佬们,我在做一个带斩波运放的带隙,斩波频率为200KHz,滤波用的是miller电容的方式作LPF,在运放输出端插iprobe,对比斩波开启前后的噪声仿真结果如下图,显然,效果很差,这应该是斩波没起作用吧。附上斩波时钟的设置

斩波时钟的设置

斩波时钟的设置

接着,我仿真了STB和PSTB,如下图,STB和PSTB的仿真结果竟然是重合的,DC gain都为59dB。理论上开启斩波后,DC gain会掉啊?这仿真结果就很奇怪
综上,我不清楚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仿真方法有问题?我尝试改变斩波频率,发现STB和PSTB的结果仍然是一样的,DC gain依然维持在59dB
我自己也检查了静态工作点,都是没有问题的。
求大佬指点一下,或者给出一些debug思路,我卡好久实在想不出来了。

网友:
码起来等大佬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清楚:
(1)CLK高电平为何是1.15V,你的是几V的管子?
(2)CLK的rise time和fall time必须有,写个10ns即可
(3)先跑trans,看看斩波是否正常再看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清楚:
(1)CLK高电平为何是1.15V,你的是几V的管子?
(2)CLK的rise time和fall time ...

(1)1.15V通过电平转换为3V,用的8V的管子n80ud33_ckt,电源电压是3V;

(3)下图是trans波形和PSS波形,这是没有在输入端添加Vos时的仿真结果

网友A:
8V的管子,3V的供电,你用1.15V的CLK,chopper开关不一定可以正常的工作,你给运放手动加入5mV失调,看看输出纹波是多少,按你的描述,你对chopper的是否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8V的管子,3V的供电,你用1.15V的CLK,chopper开关不一定可以正常的工作,你给运放手动加入5mV失调,看看输 ...

加了10mV的失调,仿真结果如图,看上去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10mV的失调,仿真结果如图,看上去波形是正常的。

按照你的仿真结果,我可以给出如下几个想法

(1)trans结果表明,chopper正常工作了,但是输出纹波很大,说明你没有对chopper的输出进行notch_filter处理,这个不影响你的noise仿真,但是会影响你的BG性能。
(2)加入chopper对DCgain不一定有影响,详细说明参考https://bbs.eetop.cn/thread-968929-1-1.html
(3)如果你的pss和pnoise设置正确,那么正确的仿真结果在1Hz处的噪声密度应该在nV级,建议你先单独仿真运放,因为chopper只是降低运放的噪声,并不是降低整个BG系统的总噪声,先确认运放没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仿真结果,我可以给出如下几个想法

(1)trans结果表明,chopper正常工作了,但是输出纹波很大 ...

谢谢佬>()<
(1)纹波确实很大,电路只打算用LPF;
(2)这个确实有可能在某个斩波频率下不影响DC gain,但是我把斩波频率从200k改到1M,仿真结果显示STB PSTB的DC gain都是59dB,很奇怪;
(3)nV量级。。
以下是我的PSS PNOISE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仿真结果,我可以给出如下几个想法

(1)trans结果表明,chopper正常工作了,但是输出纹波很大 ...

今天跑了下运放,STB 和PSTB 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改变chopper频率,DC gain都一样。。

Pnoise的结果也是在uV级

呜呜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跑了下运放,STB 和PSTB 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改变chopper频率,DC gain都一样。。

Pnoise的结 ...

你的pnoise设置可能有点问题,参考下图设置,然后先单独跑运放的噪声。

网友:
看pss的log,保存他的波形。transient aided你选了自动,也许他没那么智能。

网友B:
不开斩波时如果斩波开关仍旧在电路上,只是分别变成了常通或常断器件而已,所以stb和pstb仿真的DC增益一致是正常的。除非stb仿真时把斩波开关器件短路或拿掉,才会与带斩波开关器件的pstb仿真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noise设置可能有点问题,参考下图设置,然后先单独跑运放的噪声。

好哥哥你真的好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斩波时如果斩波开关仍旧在电路上,只是分别变成了常通或常断器件而已,所以stb和pstb仿真的DC增益一致 ...

谢谢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斩波时如果斩波开关仍旧在电路上,只是分别变成了常通或常断器件而已,所以stb和pstb仿真的DC增益一致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一个问题,单独仿真这个运放的时候,PSTB增益会随着chopper频率增大而下降;

单独仿真时电路分别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仿真时电路分别怎么设置的?

我搞错啦,/爱你

网友(2025-01-10):
引用 楼主:
今天跑了下运放,STB 和PSTB 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改变chopper频率,DC gain都一样。。

Pnoise的结 ...

我也是

网友:
学习学习斩波技术,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