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libre进行DRC计算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24-08-25):
使用calibre 跑DRC 时出现如下错误:
大家知道如何在PDK中指定 calibre的版本吗?
每次升级pdk都要更新此工具版本,这个太麻烦了,而且也很难跟得上。

网友:
版本不匹配,改rule file里面的版本匹配语句为实际用到的版本号可以消除这个错误

网友:
你这版本也太新了吧

网友:
search "SVRF VERSION" to get the matched calibre version that can complete compilation, in this case the calibre 2024.1.28.16 is required

网友:
软件版本太旧了。改rule可以绕过,不过既然rule强制升级那最好的方案还是一起把软件升上去,否则既然软件可以不升,那PDK也没必要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