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算这种带负反馈的噪声?

楼主(2024-08-25):
请问Vx的噪声怎么算的?讲道理不是应该1nf通过米勒效应在Vx变成-1nf,在Vo成2/1nF?但是感觉没有合适的答案呀

网友A:
理想无噪声运放,x是虚地点啊。所以噪声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无噪声运放,x是虚地点啊。所以噪声是0

那请问Vo的噪声是KC/1nF吗?

网友:
应该是B,Vn0由两个电阻贡献

网友:
对应于左边第一个电阻,热噪声源Vni^2=4ktR,H(s)=-(R||1/sC)*R=-1/(sRC+1),输出噪声kt/C(1nf)。对于第二个电阻噪声,可以去掉第一个电阻,此时剩下R,C (1nF),输出噪声kt/C(1nf)。总的噪声2kt/C(1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