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沿和时钟块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4-08-25):
下面代码中,@(posedge apb_if.clk)和@apb_if.cb_mst有差别吗?

interface apb_if (input clk, input rstn);
...
clocking cb_mst @(posedge clk);
    // USER: Add clocking block detail
    default input #1ps output #1ps;
    output paddr, pwrite, psel, penable, pwdata, pstrb,pprot;
    input prdata,pready,pslverr;
  endclocking : cb_mst
...
endinterface

网友:
有区别,采样点

网友:
建议谨慎使用时钟块,采样有延迟,很可能在跳变的时候采错

网友:
我觉得采样或者驱动时钟块里面的信号的时候,尽量用时钟块的那个时钟。例如:@apb_if.cb_mst; apb_if.cb_mst.paddr <= 0;。因为有时候@posedge clk再去采样或者驱动,设计平台与验证平台可能存在竞争,导致结果无法预测。(例如,如果先@posedge clk,然后给一个信号赋值,但dut又会在时钟上升沿采样这个信号,那在你赋值的时钟上升沿,dut是会采样到你赋值之前还是赋值之后的信号呢?)而使用时钟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有《systemverilog验证》这本书的话,第4.3.1-4.3.7节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