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指点一下cuk DC-DC 怎么设计

楼主(2024-08-25):
自己设计了一个cuk DC-DC,不知道什么原因,功能不对,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是否电感或者电容取值有问题?还有,A点需要给初始电压吗?

网友A:
buck吗?左边的电感和电容需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uck吗?左边的电感和电容需要吗

这是另一种dcdc架构,如题主所说,叫cuk(丘克)

网友:
open loop 你應該是switch, diode 參數給的有問題吧??!!

先用ideal switch or 兩顆都用power mosfet 然後Width給到超級大讓Rdson 超小先確認動作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另一种dcdc架构,如题主所说,叫cuk(丘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