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nm DRC问题

楼主(2024-08-26):
各位大佬,这种DRC错误怎么解决?是管子内部报错,没法调整,而且电路没用到3.3V,为啥会识别成3.3V以上呢

网友A:
需要添加voltage_high和voltage_low标志层吧

网友:
M1走线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添加voltage_high和voltage_low标志层吧

您好,请问这种标识层要怎么添加呢?是图中的这些标识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