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FSS仿真电感,shrink模型后仿真的结果如何处理?

楼主(2024-08-26):
HFSS小白请教各位大佬,HFSS仿真电感时对模型shrink,仿真的结果是要除以shrink值后才是想要的结果吗?

网友A:
模型都shrink了,为啥结果还要再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都shrink了,为啥结果还要再除一下

大佬您好,我是不太明白模型shrink的意义,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是看了这个帖子:HFSS 电感仿真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楼主说shrink后结果准确了,但是我的电感模型shrink后电感值也成比例变大了,Q值也变了,故有此问,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我是不太明白模型shrink的意义,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是看了这个帖子:HFSS 电感仿真 - Anal ...

shrink的意思是,对特定工艺而言,比如28nm,它是32nm工艺节点缩放了0.9得到的。你在Virtuoso Layout里的1um,实际加工出来只有0.9um。把Virtuoso Layout里的电感导入HFSS,尺寸是shrink之前的,所以需要在HFSS里shrink再进行仿真。否则若直接拿来仿,电感值相比PDK里的值会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rink的意思是,对特定工艺而言,比如28nm,它是32nm工艺节点缩放了0.9得到的。你在Virtuoso Layout里的 ...

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