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知道label的坐标 想得到坐标上的金属

楼主(2024-08-26):
现在有个label在一条Metal Path上 我通过geGetSelSet()可以得到Label的point 怎么可以通过这个point得到Metal Path的属性呢

网友A:
leSearchHierarchy()或者dbShapeQue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SearchHierarchy()或者dbShapeQuery()

非常有用 谢谢!!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A:
leSearchHierarchy()或者dbShapeQuery()

这个只可以找到一条同一层的PATH,假如我这个label地下的这个金属我是有跳线的,就是从M2跳到M1,怎么把M2也找到,就是整条hilight的路径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