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当中运放的偏置问题

楼主(2024-08-26):
这是一个带隙基准电路,1.8V电源电压,运放是共源共栅五管结构,楼主对于电流源偏置VBN有点困惑,这个偏置电路下面有一个N管输入也是运放的正端输入,现在稍微改变偏置电路或者运放电流源管子的尺寸,VBN偏置电路就会从很小的电流跳到很大的电流,但是这两种状态都不是所需要的,运放的电流会从2u变成80u,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样调整呢,那个VBN偏置电路的N 管的作用是什么呢,电路图片在帖子中

带隙基准三极管电路

带隙基准三极管电路

共源共栅五管运放

共源共栅五管运放

VBN偏置电路

VBN偏置电路

网友A:
运放电流随着温度T变化从2u变成80uA?运放电流是从带隙电路那里复制过来的吗?

楼主:
这个运放是带隙电路的一部分,我说的电流变化是指稍微改变VBN偏置电路或者运放的尾电流源管子的尺寸,流过运放的电流变化很大,也就是一直无法偏置的正确的DC工作点

网友:
是不是你的运放正负输入端和带隙连接反了,调换一下试试呢?

网友B(2025-06-05):
引用 网友A:
运放电流随着温度T变化从2u变成80uA?运放电流是从带隙电路那里复制过来的吗? ...

大佬,我最近也在做带隙,对于带隙运放有几点疑惑,恰好看到了您的回答,不知大佬能否指点一二:

1:带隙中所用到的运放尾电流,电流是从带隙复制过来的吗,如果是,这样不会形成电流耦合吗;如果不是,电流应该怎么去做,难道是做个自偏置吗
2:在仿真带隙的蒙特卡洛的温度系数时,启动电路是否会对蒙卡结果有影响,我在没有添加启动电路的时候试着仿真一下蒙卡,发现温度系数完全变差,变到了几kppm,在想是不是跟启动电路有关呢
3:大佬,我仿真温度系数的工艺角时,发现在tt工艺角下的温漂最小,ss工艺角非常差,这是什么缘由呢,有什么改善方法或者思路吗,而且以tt工艺角为基准,tt700mv,ss工艺角能达到706mv,ff工艺角在694mv,这个误差是否过于大了,我去检查每个工艺角,管子都正常工作,不知是否有改善方法。
小弟是第一次做带隙,遇到诸多问题无法解答,希望大佬不吝赐教,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最近也在做带隙,对于带隙运放有几点疑惑,恰好看到了您的回答,不知大佬能否指点一二:

1:带 ...

我也在等大佬解答你的三个问题。第一点,电流从带隙那里复制过来的方法,我在比较老的带隙电路看到过,这是有电路例子的;关于电流耦合就不清楚了,要说影响应该是温度->带隙->Ibias->AMP->带隙。影响指标如何我就不清楚,等待大佬解惑;带隙的偏置电流也有自偏置,不清楚两种偏置适用条件以及谁更加有优势。第二点,我没有仿真过蒙卡,因为系统没有带这部分功能。“没有添加启动的时候仿真蒙卡时变差,怀疑启动电路是否对电路有改善效果,是这个意思吗?”,一般启动电路在启动结束之后是不参与电路工作的,如果说有改善,那岂不是同时拥有启动和补偿作用。这个也等大佬解惑。第三点:如果电路参数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仿真不同工艺角有偏差是正常的,至于误差要看设计需求;工艺角问题可以找一些工艺角补偿电路,有些cmos参考电路因为工艺角偏差太大,加入一些trim电路进去改善。
1:带隙中所用到的运放尾电流,电流是从带隙复制过来的吗,如果是,这样不会形成电流耦合吗;如果不是,电流应该怎么去做,难道是做个自偏置吗
2:在仿真带隙的蒙特卡洛的温度系数时,启动电路是否会对蒙卡结果有影响,我在没有添加启动电路的时候试着仿真一下蒙卡,发现温度系数完全变差,变到了几kppm,在想是不是跟启动电路有关呢
3:大佬,我仿真温度系数的工艺角时,发现在tt工艺角下的温漂最小,ss工艺角非常差,这是什么缘由呢,有什么改善方法或者思路吗,而且以tt工艺角为基准,tt700mv,ss工艺角能达到706mv,ff工艺角在694mv,这个误差是否过于大了,我去检查每个工艺角,管子都正常工作,不知是否有改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