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开始做PLL,模拟类的,请教论坛各位前辈,有啥建议吗?

楼主(2024-08-26):
刚开始接触PLL,目前知道公司要做Ring VCO的CPPLL,用在自己的芯片里面 ,频率大概在几百M

看了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CMOS集成锁相环电路》这本书的前几章节,对于PLL的基本原理,以及不同分类都已经了解。感觉PLL综合性挺强,对于下一步怎么走,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前辈。
目前部门是要给我一个现成的PLL,然后边仿边学,那除开上述的基础知识之外,在仿真的过程中,还应该接触哪些东西来更快速成长呢?

网友:
似曾相识

楼主:
请前辈指导

网友A:
用在什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方向?

我目前了解的项目中,应该是频综,给后续模块做时钟电路的。

然后确认不是射频中的那种LC,我们这边就是做Ring VCO的PLL,不集成大电感。(一开始我还看《射频微电子学》这本书,后来发现用的不是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前辈指导

首先对于环路的整体传函要有个概念,每个重要指标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要会推导,环路带宽的大小?带内相噪的水平?如果是小数那么量化噪声的抬高?以及如何去改善,每个模块的优化,改善的同时是否会引入别的性能恶化?这一块一块都需要去把握清晰的。还有整个环路噪声的建模,jitter是否能够满足我的应用目标?最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就是自己动手去实践,自己尝试做一个环,有些东西你不在自己设计的过程中是不会有一个深刻的体验的,遇到了问题以后再去参考你学习的电路,他们是如何解决的,是否还有你自己的优化想法,要去思考,不要单纯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对于环路的整体传函要有个概念,每个重要指标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要会推导,环路带宽的大小?带内相 ...

好的!!谢谢前辈指导,我现在也是在看《CMOS集成锁相环电路设计》,里面的一些公式推导起来也有些吃力,特别是对于传递函数的理解,感觉始终差点意思,后续拿现成的项目进行仿真学习,再慢慢实践前辈说的这些方面。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两篇关于LPF的设计文档
1、An 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 passive Filter Design Technique for Charge Pump Phase-Locked Loops
2、PLL Basics-Loop Filter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两篇关于LPF的设计文档
1、An 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 passive Filter Design ...

谢谢前辈推荐,已下载,晚上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