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generated_clock在CTS时的表现

楼主(2024-08-26):
若设计中存在分频时钟,sdc定义了create_generated_clock,看到有资料说:在后端设计CTS阶段,生成分频时钟的D触发器的CK端会作为through pin,不会进行balance,那么工具会把后级的哪个ck端认为是sink pin呢?在上述情况下,一般要进行哪些额外设置来进行CTS呢?

网友:
同问,,帖子顶起来

网友A:
这个分频器下游的所有寄存器及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频器下游的所有寄存器及IP

请问这样的话,是不是分两种情况,如果分频时钟和主时钟之间不存在timing check,应该通过设置把分频的触发器CK点设为sink pin,如果存在timing check,就不用进行额外设置呢,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B:
第一版跑什么都不用设,时钟树会穿过分频时钟,sink点为分频时钟后面寄存器的CK端。跑完之后,当你发现定义分频时钟的寄存器和其他sink点有timing check,并且时序违例大无法MET,再去调sink点的时钟长度;不要轻易去调generate clk定义点的那个寄存器,否则会导致它后面连的所有sink点发生变化;你多跑几版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版跑什么都不用设,时钟树会穿过分频时钟,sink点为分频时钟后面寄存器的CK端。跑完之后,当你发现定义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