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把所有parametr放到同一个文件中??

楼主(2024-08-26):
是不是可以用define的方法,然后把define放到一个文件中

像这样 parameter ID_WIDTH = ·ID_WIDTH

然后把·define ID_WIDTH 8 放到define.v

网友:
可以把parameter的申明全部写在一个文件里,然后在source 文件中用include调用

网友:
实际的工程中,尽量不要使用define,容易引起潜在的错误和混淆,楼上的方法比较推荐。

网友:
如果为了提高代码维护质量而不愿意使用include,可以选择把parameter(或其他类型资源)定义在一个package里。不同module可以选择import该package的任一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