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跨导线性环(translinear Loop)必须要闭环仿真吗?

楼主(2024-08-26):
我发现我的跨导线性环dc仿真,开环的时候压根工作不了,只有闭环才能让MP4和MN4流过相同的电流,否则一个截止一个饱和,根本调不了电流一致。然后我在闭环基础上仿真stb,CL给的是10pF,发现没有相位裕度,我猜想的是输出管MP1和MN1的栅极结点极点很低(高阻)。并且看波特图感觉带内有很多极点。

求问各路大神:
1. 跨导线性环是不是必须闭环仿真静态工作点,开环是无法正确偏置的?或者说开环是没有意义的,闭环静态工作点正常就行。
2. 次极点是不是在输出管MP1和MN1的栅极,那这样是不是相当于这里直接贡献两个极点了!所以稳定性很差!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补偿呢?(前一级是普通对称OTA)

网友A:
开环工作点很容易跑,就不要考虑了。
你这不就是classAB opa吗?就按照传统方法考虑呗。中间那个pn结构(floating current source),大部分情况下还没到需要进一步分析极点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工作点很容易跑,就不要考虑了。
你这不就是classAB opa吗?就按照传统方法考虑呗。中间那个pn结构(fl ...

哦哦感谢您的解答,那我本来按照的是在MP1和MN1分别接米勒补电容回去进行补偿,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不是通用,总感觉classAB这里有两个相同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