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原理图生成版图

楼主(2024-08-26):
求教,由于电路的库和版图的库是分开的,我会打开电路然后启动layout xl到自己的路径,然后在generate from source时,电路里的模块也会打散掉出来,如何让generate的时候能选择我库里做好的底层cell呢

网友A:
launch -- configure physical   把用到的cell改成自己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 -- configure physical   把用到的cell改成自己的库

试过了,可以,感谢大佬,所以每个topcell想要调用不同库的器件都得这样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可以,感谢大佬,所以每个topcell想要调用不同库的器件都得这样操作吗

...

可以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