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MS数模混合仿真后仿流程

楼主(2024-08-26):
求助各位大大,小弟现在做的项目是一个ADC的数模混合仿真,前面的AMS数模混合仿真的前仿已经跑完,现在需要开始后仿真,ADC的版图还有数字的顶层已经有了。

现在对整个AMS后仿真的流程不太了解。不知道有没有大哥做过AMS的后仿,可否请教一下流程?

楼主:
顶一下,我对于AMS后仿的理解是:流程还是和前仿一样,只需要在config里面调用的view found进行修改就可以,但是现在看来数字模块还有模拟模块的量非常大,不知道能不能将某些部分block掉,再进行仿真,

楼主:
还有就是不太清楚数字模块与模拟模块的接口连接,是否还是像前仿一样直接wire就可以呢?

网友(2025-05-29):
楼主 你现在会了吗 我没太明白数字部分的算法改怎么综合成版图 用的啥软件呀

网友:
感觉没必要,数字,模拟独自跑个后仿,连起来跑前仿就OK了,不然项目稍大一点,半个月都跑不完

网友(2025-10-10):
楼主请问现在会了吗,我现在想做数模混合网表级的仿真,不知道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