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有没有totem跑IR drop的一个流程?

楼主(2024-08-26):
1) 目前看了油管的几个简单的官方演示,应该是基于GDS only跑的,导入GDS,中键呼出菜单,选择静态分析,填上电源地的名字和电压值,调出界面,再给电源地上指定功率和电流就出来了,总感觉不靠谱。

2) 目前还看了totem user manual,一千多页,里面讲的天花乱坠,入门实操性太差了。
这方面的教程好少啊!

网友A:
static不清楚,只会dynamic

网友(点评):
有教程吗?目前只跑通了静态,动态跑不通?卡在simposttotem这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不清楚,只会dynamic

那你这个操作应该更复杂吧。有基本流程吗;
我现在GDS-only搞得,他们一听觉得连网表和仿真都没有,太不靠谱了
目前看user manual是围绕着AMLMMX展开的,看好久看了几十页,好像可以写成一个TSR还是GSR,还没搞清楚最后是生成一个什么,用什么来看emir,不知道是不是生成一个database还是用totem打开;

网友B:
但凡有一个类似hello world的例程,也不会这么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凡有一个类似hello world的例程,也不会这么复杂了。。

搞不懂,后来不搞了,没有一个基础的流程,开始还有个流程图,讲着讲着就给全都展开细化了,不知道侧重点,还是不知道啥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后来不搞了,没有一个基础的流程,开始还有个流程图,讲着讲着就给全都展开细化了,不知道侧重点 ...

19.2.7版本网上能找到的 doc路径下有一个叫totemmx_tutorial.taz的压缩包,不知道大佬有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