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评估面积

楼主(2024-08-26):
刚刚老大说:电路弄好了,让我评估一下面积,咋就是说怎么评估呀???

网友:
XL,自动调版图,设置利用率50% 看下boundary的面积就行了

网友A:
欧拉路径,算管子个数

网友:
器件都调出来大致摆摆看看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拉路径,算管子个数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拉路径,算管子个数

你好,请问这个如何弄,能详细说一下吗,感谢了

网友:
管子调出来,粗略的摆一下,堆出一个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拉路径,算管子个数

这是什么高级操作? 没看懂 方便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拉路径,算管子个数

高科技?想学

网友:
XL调出来,然后大概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拉路径,算管子个数

没听过,想学学!

网友:
插眼  求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拉路径,算管子个数

蹲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