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证明电路中某个节点是HIZ状态?

楼主(2024-08-26):
如何证明电路中某个节点是HIZ状态?

网友A:
给这个节点 接一个1兆欧姆的电阻到VDD  再接一个1 兆欧姆的电阻到GND 如果仿真是1/2VDD 则证明是浮空状态  电阻大小根据前一级驱动大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这个节点 接一个1兆欧姆的电阻到VDD  再接一个1 兆欧姆的电阻到GND 如果仿真是1/2VDD 则证明是浮空状态   ...

前一级的电阻小,那外接的测试电阻就可以小一点吗?

网友:
仿真器很多都有circuit checker功能,可以在仿真中检查highZ状态

网友:
加电压扫描,电流小于限定值(不同的电路对高阻的定义差别较大,有要求小于1微安的,也有要求小于1毫安就行)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级的电阻小,那外接的测试电阻就可以小一点吗?

可以的 几倍或者10倍差不多了 自己算下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