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信号alias求助(synopsys vip)

楼主(2024-08-26):
vip的这种debug信号,怎么让它显示ascii字母啊,有大佬了解吗?我设置成ascii之后显示n/a,找了半天手册里也没详细说

vip user guide上面的描述

vip user guide上面的描述

verdi波形上的信号

verdi波形上的信号

楼主:
(重新发一下图,上面第二张图糊了)

网友A:
怎么排除当前显示数据就是n/a的情况?

楼主(2024-10-14):
引用 网友A:
怎么排除当前显示数据就是n/a的情况?

设置成ascii码之后才是n/a,用binary和hex显示都是正确的

网友B:
实验了一下,是信号宽度的问题。你n/a的那个信号宽度是[160:1],试试改成[159: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了一下,是信号宽度的问题。你n/a的那个信号宽度是[160:1],试试改成[159:0]就可以了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