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BCD工艺求推荐

楼主(2024-08-26):
手头有一个新项目,需要60V耐压的full-isolated NMOS,需要提供该器件的BCD工艺,希望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A:
东部180nm(8寸)、新唐350nm(6寸)、晶合集成180nm(12寸)、芯联180nm(12寸)都有相关工艺。上华G2S那套工艺应该也可满足,不过不知道目前成熟没有,21年还在调整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部180nm(8寸)、新唐350nm(6寸)、晶合集成180nm(12寸)、芯联180nm(12寸)都有相关工艺。上华G2S那套工艺 ...

十分感谢,我再仔细了解了,这个方向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再仔细了解了,这个方向太重要了。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