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m3是小端序,但为什么32位的指令看起来并不是如此?

楼主(2024-08-26):
我使用了Keil观察了32位指令在Memory窗口中和反汇编窗口,发现了下面的情况。

按照小端序的解释,这条指令不应该被解释为08 00 F0 4F吗?为什么是F0 4F 08 00呢?
似乎16位指令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图里面的意思,虽然是32位的指令,但是是按照两个16bit的指令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