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比较器简单代码

楼主(2024-08-26):
伙伴们 有没用MATLAB Function写的最基础的比较器代码 ?两个输入相比较,输出1 0 -1 那种三五行的就行

网友A:
function result = comparator(a, b)
    if a > b
        result = 1;
    elseif a < b
        result = -1;
    else
        result = 0;
    end
end

output = comparator(5, 3);  % 返回 1
output = comparator(2, 4);  % 返回 -1
output = comparator(7, 7);  % 返回 0

网友:
建议问G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tion result = comparator(a, b)
    if a > b
        result = 1;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