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闪退

楼主(2024-08-26):
100资产

哪位大佬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  谢谢了!
输入这个指令后会闪一下   打不开
再问一下root密码我忘记了如何找回呀  谢谢!

网友A:
写的是没licens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是没license吧

我不太清楚,这一块没怎么了解过,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清楚,这一块没怎么了解过,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你这虚拟机是买的还是自己装的,自己不会装的话最好还是咸鱼买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虚拟机是买的还是自己装的,自己不会装的话最好还是咸鱼买个吧

自己装的

网友:
你的license没有正确,所以无法启动,需要正确安装后才能使用软件~

网友B:
license有问题,你自己装的话,再把破解license的步骤重新走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有问题,你自己装的话,再把破解license的步骤重新走一遍?

谢谢   我已经重新找了一个安装包   重新搭建了  目前正在搭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