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

楼主(2024-08-26):
这是一个LDO的电路,小弟现在想求一下LDO的传递函数,但看不懂论文中的推导,为什么将电路图中的反馈断开后,需要在小信号图中加一个F的乘法器?望大佬们答疑解惑

网友A:
反馈系数?看不太清,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知道具体字符含义

网友:
F电阻分压反馈的增益

网友:
F就是电阻反馈系数,看输出信号是V_FB.

网友:
模拟电路基本没有乘法器的概念了,一定要是说乘法器,RF混频才有模拟乘法器

网友B:
看仔细点,这是Vout到VFB的传递系数,也就是电压分压系数,这个小信号画的还是挺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系数?看不太清,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知道具体字符含义

F就是R2/R2+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仔细点,这是Vout到VFB的传递系数,也就是电压分压系数,这个小信号画的还是挺清楚的 ...

没太听懂大佬,这个FBOUT指的是哪一点的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太听懂大佬,这个FBOUT指的是哪一点的电压啊

FBOUT就是VFB,他断环之后取了个新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OUT就是VFB,他断环之后取了个新名字

那小信号图里的VFBIN是哪一点的电压啊,VFB不是运放的输入吗,怎么是VFBOUT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小信号图里的VFBIN是哪一点的电压啊,VFB不是运放的输入吗,怎么是VFBOUT了
...

我这么解释,分析这个运放的传递函数,通常的做法是第一步先断环,把闭环电路变成开环,这有个好处,就是方便分析,因此断环之后,VFB的闭环点本来是输入,现在呢变成vin和VFBOUT,可以看看拉扎维的书,这是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么解释,分析这个运放的传递函数,通常的做法是第一步先断环,把闭环电路变成开环,这有个好处,就是 ...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