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从Verdi中导出工程的Filelist?

楼主(2024-08-27):
启动时加载的filelist中的.v并不是都被用到,想导出真正的filelist,有没有大手子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但我没确认过是不是会把多余的剔除

网友:
用 list modue file那个app, 但是文件会重复,需要脚本后处理一下

网友(2025-01-14):
不会剔除

网友:
一股脑加到vivado里面,把多余的咔咔删掉,再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