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电流镜设计最好输出电压摆幅要大?

楼主(2024-08-27):
是负载电路会影响电流镜输出电压波动所以为了在更大电压范围内保持电流稳定输出所以设计的时候要提高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吗?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噪声可以通过增加bypass电容来过滤。电压摆幅大,电流线上得线阻要求可以降低,上面的开关管之类的尺寸也可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