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初始时刻差分端输出电压保持恒定导致PSS仿真报错

楼主(2024-08-27):
仿真VCO,后级接了反相器buffer,看到的现象为:

1)VCO差分端输出在起始时刻不振荡(一条直线),正常情况应该从0时刻开始就振荡;
2)在buffer输出端表现为初始时刻出现一个大电压;
3)去掉后级接的反相器buffer就恢复正常;
4)总体表现为PSS仿真在初始时刻不收敛,无法仿真。
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一下这个现象为啥发生?

网友A:
加一个noise,或者设置一下initial condition看是否可以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noise,或者设置一下initial condition看是否可以起振

感谢回答,tran是能起振的,但不管是加noise还是initial condition,PSS都不会成功。

我发现根因还是PSS在初始时刻探测到VCO输出是恒定值,或者就是报错buffer输出在初始时刻出现大电压或大电流,实在不明白为buffer输出为什么会这样。(buffer的VDD为0.8V,但是初始时刻出现的电压达到5V以上)

网友B:
pss的设置是否正确,可以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s的设置是否正确,可以贴上来。

很抱歉我这边无法截图贴上去,再次口述一下我的设置:

1)shooting
2)beat frequency
3)number of harmonics:7
4)conservative
5)run transient:yes
6)stop time:16n
7)save initial transient results:yes
8)oscillator:选择VCO的差分输出端
9)勾选calculate initial conditions(ic) automatically
以上就是所有勾选的设置,其余的都未设置

网友C:
有没有图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s的设置是否正确,可以贴上来。

感谢回答,很抱歉,小弟这边无法截图贴上来,现在发现把PSS设置中的:oscillator-calculate initial conditions(ic) automatically取消勾选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PSS就能跑通;

目前怀疑是VCO初态的问题引起了后级反相器buffer输出过冲太大,导致PSS出错,但是还没有具体弄清楚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可以看下。

感谢回答,很抱歉,小弟这边无法截图贴上来,现在发现把PSS设置中的:oscillator-calculate initial conditions(ic) automatically取消勾选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PSS就能跑通;

目前怀疑是VCO初态的问题引起了后级反相器buffer输出过冲太大,导致PSS出错,但是还没有具体弄清楚原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的部分回复在被系统审核,无法发表,目前我发现跟PSS设置中是否勾选:calculate initial conditions (ic) automatically有关,因为我手动设置了convergence aids,一旦勾选就更容易发生收敛的问题。我也在cadence社区中发现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之前也有过勾选calculate initial conditions (ic) automatically,也会各种报错,后来我再也不勾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有过勾选calculate initial conditions (ic) automatically,也会各种报错,后来我再也不勾这个了 ...

我记得以前用的cadence版本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勾选,目前版本中这个勾选是默认的,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我看cadence社区帖子,有人提到这个设置的初衷是考虑到很多设计者会忘记手动设置初始条件,从而导致不收敛的情况,所以提供这样一个设置;
但是这个设置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更容易发生不收敛;但是没看到“某些情况”具体指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