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整体电路去掉MOS管操作

楼主(2024-08-27):
用EMX仿真版图时,需要去掉有源器件,请问把MOS管去掉后要进行什么操作

网友A:
他不是有Black-boxed cells么,往里面填就是了,不过我们一般是有源器件做一个cell,用calibre抽取,无源器件做一个cell,用emx抽取,两个拼起来正好一个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有Black-boxed cells么,往里面填就是了,不过我们一般是有源器件做一个cell,用calibre抽取,无源器 ...

抱歉,刚开始接触这方面,不是很懂,可以详细点讲讲吗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有Black-boxed cells么,往里面填就是了,不过我们一般是有源器件做一个cell,用calibre抽取,无源器 ...

MOM的版图pin位置一般在最底层,而自己画版图的时候射频走线连到MOM的顶层就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EMX的block-box功能会报错未识别到有效的连接,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2024-12-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