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电荷泵遇到的疑惑

楼主(2024-08-27):
请问DC仿真下,电荷泵NMOS和PMOS电流源输出的电流曲线相交时的值,可以作为模型建模时的Ip吗

网友A:
你指的是pll中的电荷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pll中的电荷泵吗

是的

楼主:
看网上仿真结果有100uA左右的电流大小,我仿真出来的曲线交点接近于0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要注意因果关系,电荷泵瞬态工作时充放电电流当然是和输出端的电压相关,你仿真出来的相交点只不过是说明你电荷泵输出开路时输出电压等于这个相交点的电压,当然理想状态下,电流稳定的输出范围是很宽的,只要不把上下NP压倒线性区的输出电压都是可以的,你如果实在想找一个准确一点电流值可以去跑瞬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注意因果关系,电荷泵瞬态工作时充放电电流当然是和输出端的电压相关,你仿真出来的相交点只不过是说明 ...

我跑的是DC仿真,出来的仿真结果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