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式共源共栅的接法

楼主(2024-08-27):
如图所示,将接法反过来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如图所标识的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标识的那样

仅限个人猜想,跟电路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有关,带电阻那一路要接负反馈;两个电路中,左边电路能够使得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网友:
这种结构内部反馈是正反馈,图中左边的环路增益小于1,右边的环路增益大于1,显然左边的环路才能保证稳定

网友A:
这里讲的很详细了,结构原理都是一致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55287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讲的很详细了,结构原理都是一致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5528703

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讲的很详细了,结构原理都是一致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5528703

学到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