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或NMOS将源极和栅极短接在一起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8-27):
电路中经常出现这个模块,用朴素的平方律模型分析,这样管子会截止,请问这样的作用是什么?

最佳答案

网友:
可以看下drain端连接器件的耐压要求,可能保护drain端所连接的管子;正常时这个管子关闭,但是当drain端出现过压时打开放电

网友:
抗ESD的gg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