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检查电路里自衬底的器件并高亮线

楼主(2024-08-27):
脚本作用:

找出Mos器件的衬底不是接到电源或者地电位的,高亮显示出来

456 Bytes, 下载次数: 11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建议增加一个收集netName的操作,当重复的管子数量过多,重复高亮net会增加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一个收集netName的操作,当重复的管子数量过多,重复高亮net会增加时间 ...

谢谢指点,我去试试实现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B:
有的cell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cell可以有的不可以

检查一下pw和gd的名字

网友(2024-12-17):
有没有识别多电源模块的

网友(2025-04-10):
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没找到判断每个管子的b端是不是自衬底的方法,感谢楼主